楼主(2017-06-05):
如题目。现在有一个项目。用松下A5伺服。PLC是三菱 FX 3U
伺服需要先使用位置模式,跑到大概位置。然后伺服切换到力矩模式进行相应操作。
力矩模式操作完成之后又切换到位置模式。
根据说明书,力矩位置模式切换是32号接口,力矩输入是14.15接口。
请教(1)松下A5伺服应该可以达到要求吧?
(2):力矩输入是14.15接口。那么力矩输出是哪个接口,我要看伺服在力矩模式输出力矩多少?42,力矩监视器接口吗?
(3)力矩输入一定要买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吗?用电位器可以吗?
(4)检测力矩,那么肯定需要买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了。还是有一个输出,可以事先设置力矩,达到这个力矩就输出信号。如果有这个功能,请告诉我是哪个信号?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几年前做过上螺丝的设备,就是这用松下伺服做位置和力矩的转换。那时候是用的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完成的。因为是几年前的事,不太记得清楚了。祝你好运!

网友B:
施耐德的伺服,PLC可以用RS485与其通信:设定和读取伺服转矩值。松下A6的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