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我有一款三菱plc:型号FX2n-40MT4AD 2DA,产品说明书上能两路高速脉冲频率2x200KHz(经销商承诺,但也解决不了),有一个变速控制程序需用PLSY或PLSV命令来完成且频率变化范围在20KHz------160KHz,但三菱软件GX在两命令写入时操作数S1的写入最大值才到我的频率控制范围下限20KHz,这个问题不知是否有解?请高手帮忙!!!
郁闷!若没解PLC怎么会造出200KHz的高速脉冲频率输出呢????????他们准备让我们怎么用???

FX2n-40MT4AD 2DA,产品说明书相关内容如下:

3.3 输入规格
3.4.1 输入规格
此工控板为 24VDC 供电,选择类型为三菱 FX1N。输入:X0-X27 共 24 点,输出:Y0-Y17
共 16 点。最大内存容量:8000 步.
可以直接使用三菱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或者 GX Works2 编程、下载、调试、监视(可以 监视中写入方便调试). (不需要软件转换,和正规 PLC 一样的下载方式)
继电器采用3A晶体管,寿命考虑长期用不得超过1A。
modbusRTU主从协议(方便支持温控表,变频器通讯) modbus ASCII 主从协议。 支持6通道高速脉冲输入,2路AB相脉冲输入(编码器接口完全兼容fx1n) 晶体管输出支持 4 通道脉冲输出 200K(支持 PLSY,PLSR 以及三菱 DRVI,DRVA 定位指
絮乱风清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需要用定位指令来输出,还要加D,如DDRVI、DDRVA

楼主:
DDRVI 与DDRVA的操作数S2设置最高值也只有100K呀!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你用三菱软件选择型号FX1N,DDRVA,DDRVI可以设置200KHZ啊

网友C:
你用的是工控板,就是山寨的裸板吗?我也买过,和三菱差别还是很大的,PLSV调速脉冲加斜坡信号控制来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刚走时快,几秒后就越来越慢蚂蚁爬一样,怎么都弄不好,后来 还是用三菱的就没问题,这种工控裸板便宜是便宜,但是只能学习用用,正式用在机器上还是不行的

网友D:
有FX-1N的使用差动脉冲输出的办法可以达到200KHZ,另外用FX-5U的PLC可以直接输出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