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5):
以前用的都是三菱FX1S、2n这样的PLC做程序,一直都没用过FX3U的PLC做编程,今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条指令DVIT是中断定位指令,是不是有这条指令,控制行程是不是就更回精准了,网上搜索了一些,也没有看到关于详细使用说明或案例,哪位大神在常用的,给小弟分享一下,或是说说怎么应用及他的作用有是什么也可以,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主要的作用就是中断信号给出还能行走到你设定的距离,比如,机械结构上注定需要用感应器来决定所走的位置,你就可以用中断定位指令来做,当感应给出中断信号之后电机就会行走到你设定的距离才停下来,其实就是相当有补偿作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作用就是中断信号给出还能行走到你设定的距离,比如,机械结构上注定需要用感应器来决定所走的位置,你就可以用中断定位指令来做,当感应给出中断信号之后电机就会行走到你设定的距离才停下来,其实就是相当有补偿作用一样的。

那不是用PLSR\PLSY指令就可以达到了吗,感应器一给信号,就开始执行PLSR\PLSY指令,按照设定的距离行走。

网友B:
这里有一个三菱的指令详解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你说的是要结束前面的指令,开启后面的指令,而中断指令一个指令就可以做的到,他是指令内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