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手动校正不能,软件校正需要密码

楼主(2017-06-05):
TK6070IP触摸不准确,手动校正不能进入,软件校正提示密码不正确,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可以手动校正的做法是:
1、首先拆开TK070IP 触摸屏后盖;
2、找到J5跳线将 J5 跳线的 1 和 2 短接;
3、接上电启动触摸屏, 就进入校正模式,依次点击屏幕 5 个位置,点击 OK 完成校正。
另外注意校准完成后会弹出如下警示窗,问“是否恢复出厂设置”,选择不恢复则点击“NO”,若10 秒内不做任何选择,则不会初始化。

楼主:
我 初始化了,怎么屏就不能用了么?我下载不了程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设置了禁止上传就会关闭屏幕校准功能!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