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跟PLC通讯

楼主(2017-06-06):
]我的称重模块跟PLC通讯后 接收数据一直不稳定
用串口精灵测试称重模块后 波特率96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 流控制 无 测试的时候 能接收到正确数据
把这些改到PLC上后 依然不稳 ] 定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两个原因:
1.通讯程序有问题;
2.通讯干扰。
我发程序了 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B:
不止通讯格式要对,还有功能码校检码都要正确,我有次校检码错了,收到的和仪表显示的数据总是不一样,查了很久才发现校检码的问题
怎么查校验码和功能码啊?

网友C:
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
不太懂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