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刻的采样数值比较

楼主(2017-06-06):
用plc如何编写这个程序?此时的采样数值与下一刻的采样数值比较?求大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不同的PLC,可能指令不同
原则上是读取寄存器的值时,同时记下当时的日历,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每次采样数据存起来,要比较调出来比较

网友C:
记录下两个时刻的数值,放在寄存器里,然后寄存器进行比较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