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300以太网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我用两台314-2PN/DP之间进行以太网通讯,用的是CPU自带的以太网口,在设置连接类型时只能选择S7连接,选其他类型会报错,提示 在本地没有相应的CP,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我猜想是因为我没有CP343以太网模块的原因,不知道正确不?)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那么用S7连接时,编程是调用FC5 ''AG_SEND'' FC6 ''AG_RECV'' 还是FB12 ''BSEND'' FB13 ''BRCV'' ?

网友A:
用的是CPU自带的以太网口,用SFB14.SFB15发送和接收,单边编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