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外部信号同时给两个位置给plc,伺服怎么跑完一个在回来跑另一个位置。就是外部的测试机测试16个电源品,然后给出不合格的成品的位置,给的形式是一次给完不合格的位置,plc要怎么控制去跑位置,如果是同时给两个以上的信号,怎么让伺服跑完一个的位置在回来跑其他位置

网友A:
程式怎麼寫,它就怎麼跑。

楼主:
就是要问程序怎么写

网友B:
很简单的呀,你可以写是取大优先,还是取小优先,取大优先,就先走大号的点位的,取小优先,就先走小号点的,就和电梯的呼叫是一样的

楼主:
用什么指令,能发个程序例子来参考参考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定义一个16个元素的一维数组,然后位置值全部放入数组里面,在用冒泡排序算法进行排序。然后就能按顺序跑了

网友D:
顺序执行的PLC是顺序执行程序,要实时响应只有采用中断,当同时有多个中断请求时,按优先级别给予中断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问程序怎么写

方法很多,最笨的
   M1
---||----------------------------------------第1位置

  M1       M2
---|/|-------||------------------------------- 第2位置

M1        M2      M3
---|/|-------|/|------||------------------------- 第3位置

M1        M2      M3       M4
---|/|-------|/|------|/|-------||------------------ 第4位置

M1        M2      M3       M4
---|/|-------|/|------|/|-------|/|------------------全部OK
  • 下载积分:+1(ling45092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