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与欧姆龙PLC连接出现白屏

楼主(2017-06-06):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有台欧姆龙的PLC,型号是CQM1H-CPU21与欧姆龙触摸屏NT31C-ST141-EV2连接出现白屏,但通讯这块都要正常,显示已经通讯上了,而且触摸无反应,但判定触摸屏和PLC都是好的。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能确定触摸屏程序和PLC程序对应?

网友B:
查通讯线是否结触不良,断开通讯线,屏应该有显示。

网友C:
波特率看看是不是配上了,如果有伺服电机在,试试在触摸屏电源输入接个滤波器看看!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D:
首先你得检查你的程序,HMI的控制区和通知区不能有数值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好,屏和PLC线什么的,都是正常的,询问了欧姆龙技术,说NT系统控制区不能为0,我看了一下,里面设置是D00010,但改了之后,还是连接还是白屏。

网友E:
型号太老了,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