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5轴联控,需要什么配置才能实现
desano

楼主(2017-06-07):
已经实现了3U两轴控制,现在需要控制5个伺服电机运行,可能会同时动作,
在加上2个HSY-ADP的模块可以控制4个轴动作,怎么实现控制5轴,需要高手指导下
控制4轴时,可以实现同时动作吗?
下载积分:+1(ccllin68)

网友A:
加一个1PG 就行了

网友B:
3U本来就是可以控制三轴的。
QQ:611369538

网友C:
不行,2HSY占用本机Y点
低成本采用双机并联。

网友D:
2个PLC走通讯?
需要5轴联控,需要什么配置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