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怎么修改伺服当前脉冲

楼主(2017-06-07):
请教一下,OMRON PLC怎么给伺服电机的当前值重新赋值!有大师指导一下吗,如果可以最好能给个实例做一下参考,谢谢!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A:
脉冲当前值是只读的 谁能改的了 你要改的肯定不是这个,请把问题说的清楚些

网友B:
重新定义原点
永无止境 !@#$%^&*

网友C(2017-07-12):
使用INI指令 @INI 端口号 #0002 变更后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