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扫二维码

楼主(2017-06-07):
我用的是三菱FX5U的PLC,通过RS232串口连接扫码枪,扫9位数字的二维码。最后发现,扫码枪传到PLC里的ASCⅡ居然有11位。后来弄明白,前9位为二维码数字。但是对最后面的2位是什么码,不了解。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回车之类的码。我用组态王连扫描枪,就是遇到类似问题。
拆二代

网友B:
应该是纠错码
QQ:611369538

网友C:
最后那两个字符如果是LF,那就是回车!

网友D:
看线扫描枪的设置,可以设定后缀或者前缀的。

QQ:346994482

网友E:
看看也能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我也想学习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能把程序传上来学习下吗?

网友H:
用的是哪个品牌扫描枪?

网友I:
学习了好多知识哦

网友J:
把你接收的码上上来看看,应该是头尾加校验,中间是数值
WEIXIN:1391409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