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未定义

楼主(2017-06-07):
维纶触摸屏在编译时出现窗口16未定义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A:
是元件,没有设定好,你在检查一下,
下载积分:+5(xpvista) 热心助人!

网友B:
外观,设置值等参数没有设定好
QQ:611369538

网友C:
没有设置

网友D:
双击错误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永无止境 !@#$%^&*

网友F:
查看一下对应元件的属性,看看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