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7):
现在我有一个FX3G40PLC,要增加三个变送器,还有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怎么通讯?需要怎么设置?485通讯。变送器说明书看附件。
附件: VOC变送器说明书 -.pdf (310 K) 下载次数:28

楼主:
只做一个D8120和一个RS参数设置可以吗?

网友A:
光用威纶触摸屏就够了,控制全部在宏里
只用HMI就可以采集检测值了吗?但是我还要跟PLC通讯啊。必须要用MODBUS模块吧?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114 K) 下载次数:64
静水深流

楼主:
只用HMI就可以采集检测值了吗?但是我还要跟PLC通讯啊。必须要用MODBUS模块吧?

网友B:
是的,485和PLC的通讯扩展连接,那肯定是PLC来完成通讯的,先把各站号功能码校检码传送到寄存器,然后用RS把寄存器发送出去,接受到的数据再处理一下。D8120是通讯参数格式,M8161是通讯只用寄存器低八位,M8122是确认发送,M8123是接受完成
大体上我明白是什么步骤,但是具体用RS发送和接受命令就不明白了。如(RS  D200  K11  D500  K11).命令是怎么写到D200中的呢?是不是还要用到ADPRW指令?

楼主:
一个485BD模块连接威纶通触摸屏,增加一个FX3U-485ADP连接三个变送器。通讯方面我这么编程可以吗?

网友C:
变送器支持485就直接用屏通信,最简单

网友D:
PLC和触摸屏不加485BD不可以吗

网友E:
某特殊寄存器的某一个位由0变为1时就会执行串行数据传送了。
QQ:611369538

网友F(2017-09-11):
支持Mmdbus RTU模式的变频器就可以使用三菱Mmdbus专用指令。

网友G:
楼主voc变送器用的是哪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