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机三菱J2S伺服不转,求教

楼主(2017-06-07):
小弟用台达ES2的PLC带J2S伺服。
接线 CN1A : PP接Y0,NP接Y4, COM和OPC接外源24V, SG接外源0V
CN1B: SON接Y5,SG、LSP、LSN、EMG接外源0V,COM接外源24V
PLC :S/S、UP0接外源24V,ZP0接外源0V
脉冲选择D1220、D1221=KO
伺服参数N0:0=0000,NO:21=0011
上电伺服没有报警,量Y0和24V有电压,PLC内D1030有记录Y0输出的脉冲,但是伺服不转

网友A:
电机有没 有施能?刹车有没有打开?如果有,你看一下子,COM端有没有接好
使能了,我这个是不带刹车的,

网友B:
参数调了没有

网友C:
CN1B接线正确吗?
QQ:611369538

网友D:
伺服参数检查看看
隔行如隔山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最主要的是要看,驱动器的数码管的伺服当前状态,对下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