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

楼主(2017-06-07):
想问一下,有没有小型的旋转气缸能旋动高1000mm直径570mm重20kg左右的物体。有的话请发一下型号。谢谢!!
火蓝刀锋

网友A:
一般汽缸也行呀看你机械怎样设计。
Lu

楼主:
旋转气缸能360度旋转吗?或者说能带20公斤1米高物体旋转。就是不想用电机带动而浪费空间。旋转气缸就是不懂,也没有这方面的型号,所以就想问问各位大师。
火蓝刀锋

网友B:
首先不能360旋转,300多度应该没问题,带20kg的东西旋转也没问题,看你要求的速度了,festo有这种气缸,贵得很

网友C:
贼贵,我买了个180元的旋转气缸,2公斤都转不动,只有几百克的力,你要20公斤的话应该在2000元左右

网友D:
smc有这种气缸,很贵,要大几千块一个
QQ:611369538

网友E:
旋转90度,拆机,便宜了出 QQ 1584418454

网友F:
这种情况直接找供应商

网友G:
建议选个气动马达就可以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