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07):
我手上有一只fx 2n128mr es/ul 的plc,可以读取里面的程序,就是不能写入,要线写入也不行,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PLC通讯接口旁边有个开关,提醒你一下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先停止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通讯接口旁边有个开关,提醒你一下
谢谢你的回答,不行的我前几天就试过了,而且在线修改也不行的

楼主:
那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呀

楼主:
plc 存储器清除也不行,老是显示row运行中,明明我已经把开关打到shtop处了还不行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这台plc有一只存储模块在里面,把这模块取出来就好啦

网友C:
看着看着又学习了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