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一个上位机问题,现在情况是用VC6.0还是VS20** 多一点?

楼主(2017-06-07):
好久没有使用上位机了,想了解一下,请教一个上位机软件问题,现在情况是用VC6.0还是VS20** 多一点? VS2008,VS2010 VS2012,,,,版本太多,且转换太麻烦,现在用VC6还很普遍吗?

网友A:
时代变了!VC6不知道现在如何了?别说就连VC#都很少人用来吧,都去开发手机了

网友B:
老工程师还在用,列如在XP环境下,生成的程序,再在其他平台运行。
现在好多系统都是win10了,vc6.0安装会有问题,都不会装vc6.0了

网友C:
都淘汰了。。。。。

网友D:
vc6可以的,有点老。
plc

网友E:
时代不停向前,技术日新月异
QQ:611369538

网友A:
VC6和VC2015比变化没有多大吧?使用静态链接不用考虑动态链接问题

网友F:
还是用新版本吧

网友G: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