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X點速度的問題

楼主(2017-06-07):
各位前輩
我目前用FX1N
程式如圖片那樣
因為X2很快速的閃一下
看PLC確實是有閃一下
但是M0卻無法Reset掉
請問這樣有什麼辦法解決嗎

网友A:
采用中断输入时能识别的频率如图。。。普通的暂时没找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置位与复位命令,最好用LDP,不要用LD
QQ:611369538

网友C:
X1和X2都加上升沿试试吧

楼主:
感謝前輩指點 我改成上升沿還是無法復位

网友D:
很快我看是感应器坏了,程序和硬件要兼顾。

楼主:
感應器是新的呢 機台剛配好線

网友B:
那就改为用自锁来控制M0输出吧,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的
LDP X1
OR M0
ANI X2
OUT MO
LD M0
DPLSY D0 D2 Y0
END
QQ:611369538

楼主:
周兄 謝謝你 明天上班來試試

网友E:
你复位的目的是电机转完复位M0,还是一按X2电机就停?

网友F:
我用3U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 只有延长 X2输入时间

楼主:
我後來改用5U
把輸入點如照片那樣 改成1ms 就解決了

网友G: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用繁体字?莫名其妙

网友H:
用中断吧,你那信号太短了,普通程序无法侦测到那个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用繁体字?莫名其妙
港资或台资公司上班,基本上电脑都是繁体字,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