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7):
本人是一名大学生,正在一家公司实习。公司里面有一个用到IAI电缸的擦拭机在调试中,它是由基恩士PLC,IAI控制器(型号为PCON-CA),伺服电机,还有一个电源构成的。
领导叫我看一下里面的程序,只给我一个基恩士的PLC程序,然后我越看越觉得不妥。后来我看到设备中有IAI控制器,百度了一下,发现了X-SEL这个编程软件,是专门为IAI电缸编程的。请问IAI控制器一定要用X-SEL这款软件编程的吗?是不是领导给少了我关于IAI控制器这部分的程序?

第一次踏入工作,有些慌,所以有点语无伦次,望见谅。我最主要的问题是想问一下:是不是我还缺少了关于IAI控制器这部分的程序?还是说只需要一个PLC就能控制电缸?

最蛋疼的就是这是离职的前辈留下来的程序,里面什么注释都没有,同事也不清楚里面的内容。。。。

网友A:
控制器里面有程序的,必须编程,只有PLC程序没用。 需要下载IAI专用软件下载编辑里面的程序

一个新人直接上项目,挑战太大。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PCON控制方式有好几种,脉冲方式,就是把电缸 当成普通的伺服就行。点位方式,就是PCON控制器内设定好点位,plc控制它走哪个点(PCON-CA就是点位方式的)。还有总线通讯方式。一般来说 点位控制的比较多。

楼主:
有点懂了,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C:
X-SEL Controller RC Gateway Manual MJ0188-1A.pdf (1445 K) 下载次数:397
可以看看。如果位置少,编程很简单。一般用PC来控制的多一些。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IAI的控制器要用X-SEL编程实现点位控制坐标可以在位置点直接输入,或者通过通信到PLC(一般是总线485通讯口)在触摸屏上修改,通过通信改就不用X-SEL实现点位移动,可以通过PLC专用的控制模块控制加程序。

网友E:
小白学习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F(2018-03-13):
不错不错,好棒好棒

网友G:
进美国的IAI网站,里面资料多得很。又不用注册也可以下载。英文的。

网友H:
谢谢!这里只剩下IAI的电机与滑台了,控制器被当垃圾处理了。拆开看看电机真的很小。

网友I:
我们公司的电缸是用点位控制的,有一个专门的编辑器连接电缸控制器来输入各个点位对应的位置,然后用PLC程序调用点位。

网友C:
IAI的东西本来就贵得要死。没特别嗜好不要选用。能用那个玩意,都可以用好多三菱的马达了。小电缸,说白了就一个小步进加廉价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