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6-08):
现在手里一个项目 要求做圆弧差补,但是X轴有一个轴,Y方向需要两个轴同步,就是圆弧差补的同时还需要Y轴两轴同步,共三个轴,有大神做过这样的案例吗,改怎么选型,希望可以给出好的建议,谢谢
加油
玩转PLC

网友A:
一路脉冲控制2个Y轴。

楼主:
你做过吗?这样不可以吧 圆弧插补模块Y轴带两个
加油

网友B:
松下新款定位模块解决你所有烦恼。

网友C:
松下什么模块,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D:
xy走插补,z轴与y轴随动
QQ:611369538

网友E:
Y轴用一个点带两条轴,或者你用两个轴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