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上传时提示,没有上载信息

楼主(2017-06-08):
这是什么原因,有办法处理吗?

楼主:
pro-face屏禁止上载了,如何解决啊。想查看一下里面的地址信息。

网友A:
应该有密码

楼主:
但他不提示输入密码啊。是禁止上传了还是有密码也不清楚。

网友B:
装载信息没有勾选,这种老屏以淘态。

网友B:
找厂家要备份

楼主:
里面有一个CF卡,这个是GP2500的屏。

网友C:
如果只是維修,可以找一台一模一樣的複製,其餘的方法都沒效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只能使用GPMNT軟件備份和還原,無法正常打開編輯

网友E:
先进行备份看看能正常不能咯,如果是维修的话,建议先备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