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鼎遥控器

楼主(2017-06-08):
手上有一套禹鼎遥控器 接收器电源为DC24V 请问遥控接收器可以长期通电使用吗 如果长期不断电会损坏接收器吗

网友A:
应该不会的,但是遥控器和接收器是要配合使用的。

楼主:
是一套配对使用的 拿不准能不能接收器长期接通DC24V

网友B:
不会,如果损坏的的话只能是说明这个牌子的质量不好,我在以前公司上班时在行车上用过禹鼎的遥控器,不过我们用的是AC的,接线上电源就是一直通电的,不然怎么能随时控制呢!个人感觉此遥控器质量并不是太好!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要买到假的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