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为什么R605不亮啊
abcde12345

楼主(2017-06-08):
(无正文)

网友A:
逻辑问题!你可以调换一下也许可以运行,将框内的程序换成 R42 (DF) R61C,与R43 R61C L63对换一下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搞不明白原理啊,把黑框子中的删掉就亮了,。
这个应该是PLC扫描处理周期问题!没什么好钻牛角尖!

看看为什么R605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