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8):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一台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分别与另外4个威纶通触摸屏通讯?

网友A:
走MODBUS 用无线通讯终端  一主4从

原理都一样,这是方案图。你可以参考下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B:
选择有两个COM口输出的机型,然后用485模式连接起来,还要在软件上设置好各项参数
QQ:611369538

网友C:
四台威纶触摸屏联网,可以485连在一起。一台做主站,其余做从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走MODBUS 用无线通讯终端  一主4从
[attachment=186333]
[attachment=186334]

原理都一样,这是方案图。你可以参考下

需要用手机卡或者WIFI吗?

网友E:
要直连还是走无线。无线的话可以用SIM卡,或者433,WIFI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