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标签编程中,如何批量复位标签?

楼主(2017-06-08):
如题,我程序中用标签输出Y,急停的时候我把Y输出都断开了,但是怎么把所有的标签也复位掉呢?

网友A:
zrst...........................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批量复位zRST
QQ:611369538

网友C:
標籤無法批量復位指定位置,亦無法批量ZRST,我在使用標籤的時候都是用自保持迴路,頭切斷後面全都斷
第二種方式,是使用人機介面,你所設定的標籤分配區域進行ZRST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楼主:
我本来想在程序里批量复位标签分配区域的,结果编译出错。三菱是笨蛋。没试过在HMI里复位,找机会试试,我程序里很复杂,没办法都用自保持回路做。我现在是一个一个复位的

网友C:
編譯出錯是FX裡面軟體防呆,這系列本身硬體沒有支援,所以用HMI復位就行了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楼主:
那要设备上没有HMI该怎么办呢?

网友D:
区域进行复位指令ZRST,也可以用MOV传送指令

网友C:
沒使用HMI的話,目前來說真的只能一個一個RST,基本上我都用PLS代替set,這樣程序比較方便解讀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E:
用HMI復位真是个办法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是用威伦HMI的话,要用什么元件能实现这个功能呢?我好像没找到能做批量复位的元件,不会要用宏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