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谁知道三菱PLC程序怎么清空,设置了密码了别人,但是我又不想重新买一个,看一下能否直接清空别人的程序,自己写一个程序。这样就不用浪费钱再买 一个了

网友A:
写好程序直接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好程序直接覆盖

不行吧,有密码了,写入时提示要输密码。

网友B:
上载密码、程序密码、项目密码,是哪一个?可以先把密码破解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程序上传就行

不写程序直接写入?然后再重新写好程序再写入?还是怎么搞?

网友B:
如果实在不想破解,那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吧,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系列的。
三菱PLC FX1N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如下:
如果有电池把电池取下等待3分钟以上既可,如果是没有电池的那种你要连接好软件后,在软件里面有一个菜单清除PLC内存,点击它即可。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在不想破解,那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吧,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系列的。
三菱PLC FX1N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如下:
如果有电池把电池取下等待3分钟以上既可,如果是没有电池的那种你要连接好软件后,在软件里面有一个菜单清除PLC内存,点击它即可。
希望能帮到你。

我用的是FX1S的,没有电池,我试一下行不行,谢谢!

网友D:
清除PLC内存就可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E:
如果没有保留程序的话,最好不要清除内存,不然什么都没有了。
QQ:611369538

网友F:
简单的可以自己重新写,复杂的还是做个备份比较好

网友G:
清除PLC内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