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RS指令读取频率后如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三菱的变频器 三菱FX3U 三菱GT的触摸屏
如果使用RS无协议通讯(可以使用专用协议但这里不使用不讨论)如果读取频率或者电流显示到触摸屏
下面这张图HEX是怎么解释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M0接通时,把D103 D104 D105 D106保存的ASCII码转换成HEX代码,然后保存到D200中

楼主:
原来是这样~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M0接通时,把D103 D104 D105 D106保存的ASCII码转换成HEX代码,然后保存到D200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0接通时,把D103 D104 D105 D106保存的ASCII码转换成HEX代码,然后保存到D200中
是保存到D200D201中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