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7-06-09):
请问下,三菱PLC能不能只用y0输出,来控制单个数码管显示D0里面的内容?
例如,X0,X1,X2实现D0的增加;X4,X5实现D0的减法。但只是通过给Y0不同的脉冲个数,来控制单个数码管显示D0里面的内容?

网友A:
单个输出不行,最小要三个输出才可以
QQ:611369538

网友B:
用个文本显示器不就行了你计算成本了文本显示器我感觉更实际和便宜点,档次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