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各位大虾:本人现用FX3U 做MODBUS RTU读一模块的数据:读回的是十六进制32位,PLC的D存显示是十进制,怎样转成浮点数(触屏显示与模块显示数据一致),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如:模块中数据为:328.5,读回PLC的D寄存器数据为:17316  16384(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为:43A44000,(串口助手读回)十六进制再转换成浮点数为:328.500000,如图示,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三菱的plc不太好用,还是选西门子的吧?

网友B:
PLC沒有轉換問題,只有顯示問題。

因為全部都是2進制儲存。
您好,可在触屏里显示还是不对,触屏数据格式:32bit float,求大师指点。多谢。
  • 下载积分:+2(hanke0403) 多谢大侠图文指点

楼主:
    已解决,多谢大师:john42tw的图文指导,多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