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变频器和驱动器只能使用一个来驱动一个电机吗

楼主(2017-06-09):
求助 新人 刚学

网友A:
最好是1個控制1個。

网友B:
一对一的服务比较好吧……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我们以前曾用一个大功率的变频器控制了四个电机,就是为了实现同步运行,不过相对来讲,还是一对一比较好!因为变频器出的好多报警啥的,有时候都解决不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了变频器就不能用驱动器了吧
huiyang

网友D:
变频器不算驱动器一种吗?

网友E:
变频器和驱动器原理超不多,但是不能互用

网友F:
变频器是驱动器的一种,这样说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G:
驱动器一般用来驱动步进和伺服电机,用于精准走位,可以用交/直流电压来驱动
变频器只能用交流电压驱动,分为单相和三相输入,可以驱动大功率马达,只可以控制转速不能控制行程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