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公司里有几台这样的设备,用的都是三菱FX1S的PLC,步科的触摸屏。断电一此时间数据资料就没有了,一上电就显示如图片所示,这是PLC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最开始我还以为是通讯线没有连接好呢,后想栓查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跟我说一下,或是知道那个00-00-00是什么异常代码?

网友A:
PLC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网友B:
通信问题,看一下通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10台设备,不可能每台都是通讯线有问题吧,每台机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通讯问题,你是不是用的同一条数据线。数据线问题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问题,你是不是用的同一条数据线。数据线问题最多

10台一样的设备,都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各自有各自的PLC、面板、通讯线)

网友D:
两种设备的自检扫描时间不一致,导致不能同步搜索到。
QQ:611369538

网友C:
PLC error是否亮灯

网友C:
有些PLC有电池寿命4年,没检查更换的话只能呵呵了,慢慢写程序吧

网友E:
数据寄存器没有用断电保持型的,重新改为断电保持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寄存器没有用断电保持型的,重新改为断电保持型的,就可以了

以前都可以的,只是放置了一些时间就成这样了

网友F:
排查法,换根线,换个屏,换个PLC,一个个试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无非就是硬件或者通讯参数问题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G:
三菱FX1NS好像不用锂电吧

网友H:
类似问题刚刚遇到,我的是屏幕电池用完了……丢失数据,已解决
隔行如隔山

网友I:
PLC没电了吧

网友J:
慢慢排查吧。实在不行,无线也试试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