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请问各位大师傅,W151.00这个点怎么才可以用组态王来控制呢、。

楼主(2017-06-09):
问题 一:如题。
问题 二:组态王里面设置有小数点###.### 数据类型也选择了FLOAT 可是就是小数点后面显不出来数了,比如0.035 只显示一个0怎么操作才可以显示出来实际值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急盼复

网友A:
自己看帮助吧,那里面都有,这些基础的东西不会有人拿时间给你讲的

网友B:
修改设置,应该可以帮助你第二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