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0-A与LG PLC问题

楼主(2017-06-09):
信捷文本和LG PLC因找不到数据线无法连接,想自己做一条,请问论坛里的朋友们谁知道怎么接请不论赐教
OP320-A/K7M-DR30UE

网友A:
用LG的编程电缆也可以的
或者用CNET通讯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G的编程电缆也可以的
或者用CNET通讯
我就没想到这个吖,老去找那通讯綫,就用PLC编程綫,哈!掂!谢谢哥们,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