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三菱FX3u的plc摆盘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要用三菱的FX3U的plc来摆盘,盘子是一个10*20的小孔,盘子固定在同一个位置,在固定位置取工件,来放进盘子的小孔里,采用两轴模组来移动来放工件。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摆盘没有,最好细节详细一点,求指教

网友A:
舍得花钱的话就用机械手来摆吧
QQ:611369538

网友B:
2轴伺服控制运动器自己编好程序就OK了

网友C:
用单片机加步进,很准,很快,成本非常低

网友D:
位置恒定的话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气缸就好了啊

网友E:
还是用FX5U吧。摆盘这种。精度不会太高。相当于搬运,用气缸太掉价,成本低,没技术含量卖不了好价钱。单片机,目前工厂里的维修水平,不是个个人都能玩得转。用PLC就比较通用。

楼主:
我想是说用plc写程序的话,谁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F:
位置都是固定的 还要什么问题吗?

网友G:
我这个刚好有一个

网友H:
你可以做一个两轴点位分别累加的程序,做成一个循环的,等位置到了最后一个就跳出循环,应该就可以了,但是你的盘子尺寸要做好,不然就摆歪了。。。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580.html
程序里虽然是冲切功能,但原理相同,都是走2轴S型路线,只不过你的是摆放,程序动作稍作修改即可。孔的尺寸、间隔尺寸都可在人机界面修改,比较全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