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CAD electrical2014 插入元器件时,文字离的太远,怎么修改

楼主(2017-06-09):
就是我插入元器件时,比如按钮,S标签文字 离器件太远,怎么修改让它变近,并且以后不用每次插入都修改
以前用2012版的,单击元器件,选择符号编译器,修改后,可以在这个项目中插入元器件时不用每次都修改
2014的用此方法却不行,
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点一下在拖一下
或属性中改一下
哪位大神知道CAD electrical2014 插入元器件时,文字离的太远,怎么修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