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DA如何更换为Q68DAV

楼主(2017-06-10):
三菱Q64DA模拟量输出信号异常,模块电源指示灯比较暗(有时电源指示灯不亮),现想把Q68DAV换上调试(手上没Q64DA模块)要怎样设置使Q68DAV各通道才有输出。
PLC参数怎么设置,在哪设置?
程序上怎样改读写程序?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你先确认Q64DA输出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因为Q68DAV只能输出电压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你可使用,在智能参数内进行设置参考Q64DA参数,只是Q68DAV通道多4个而已。
Q64DA输出的是电压信号,
可以对设置截图给我没?

网友A:
红色圈出来的可以选择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