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手上有一套QD77MS2控制MR_J4_B系列伺服程序,做同步运动控制;
输入轴为增量型编码器,分辨率:2500,4倍计数;
输出轴采用凸轮曲线控制;
齿轮比 1:1;
单位:脉冲;
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凸轮曲线:比如输入轴计数到达10000个脉冲,输出轴是运行到对应的曲线脉冲数?还是按其他方式运行?
2:参数Pr:2 每转脉冲数设置为 1 ,手册上为MR_J4_B编码器分辨率:4194304,不明白为什么?
3:凸轮曲线行程是以输入轴(INC编码器)为标准吗?

刚接触运动控制,请各位大大赐教。谢谢!

网友A:
1.输出轴的运行是根据输入轴与凸轮曲线共同决定的,这里要看10000个脉冲在凸轮曲线上对应的是哪个位置
2.伺服轴参数Pr:2 应该设置为4194304,否则电子齿轮比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伺服电机执行异常,比如发送了100个脉冲,但是电机走的不是100脉冲。参数Pr:2、3、4共同构成电子齿轮比
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NDAyMzA5OQ==&mid=2247483754&idx=1&sn=46ff60e09fd193f0dafa59071ce78c63&chksm=fa32e53ecd456c288542598f3ae7d2801af447df2a34c296dd86d084ba36c1658030a02205ed#rd
3.凸轮曲线的行程跟输入轴无关,根据输出轴行程设置
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初九君”
目前在进行高级同步控制连载,实例说明凸轮曲线的设置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出轴的运行是根据输入轴与凸轮曲线共同决定的,这里要看10000个脉冲在凸轮曲线上对应的是哪个位置
    2.伺服轴参数Pr:2 应该设置为4194304,否则电子齿轮比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伺服电机执行异常,比如发送了100个脉冲,但是电机走的不是100脉冲。参数Pr:2、3、4共同构成电子齿轮比
    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3.凸轮曲线的行程跟输入轴无关,根据输出轴行程设置

    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B(2018-01-30):
    楼主 我也在研究这个同步控制,能否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