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西门子S7-200控制三菱电机伺服JE

楼主(2017-06-10):
西门子输出的信号,三菱伺服能识别吗?要是能控制怎么配线,及信号输出。

网友A:
可以的。 选输出漏型的PLC比较好。 如果实在不行,JE也可以源型接线的。
具体的接线和程序怎么用,能详细解答吗?谢谢

网友B:
主要是通讯协议一致,线号不要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