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一台FX3U PLC和一块FX3U-485-BD 和一条RS485转USB连接线 如何用电脑上载程序到PLC并监 控。因为PLC COM1端口要和触摸屏通信。

网友A:
不如加一块FX3U-422-BD,直连。

网友B:
看触屏是否支持透时传送

网友C:
触屏都有透明传输功能的,只要设对参数就可以,但是有时间限制

网友D:
建议用422直接连接
QQ:611369538

网友E:
还是2楼的方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