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台笔记本,请大家推荐一个

楼主(2017-06-10):
主要使用三菱软件,和CAD,WPS等,要不要买带串口的

网友A:
有串口的的确蛮难了。 买多带几个USB口的也凑合。

网友B:
有串口的,但是价高,买个USB转232接口30元

网友C:
现在很少笔记本原生自带COM口的了

网友D:
不差钱建议买富士通E556NC00000017,带串口,做工控,有串口还是方便很多的!

网友E:
买个台式机 带串口的 散热还比笔记本好

网友F:
准备换个17的,这在选型。。。
1.金属外壳;
2.I7700CPU
3.16GRAM
4.128G以上固盘

网友G:
一般的手提都能完成这些任务

网友H:
256G固态硬盘,8G内存,i5以上,其它的差不多就行了。。。
三菱的软件的话随便电脑都能跑,CAD稍微大点。。
我用4000的本也照样做,就是开CAD的时候卡点

网友I:
同意楼上的,三菱的软件不需要太高的配置,只要你不用博途就没问题,那软件简直就是在烧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