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FX3U-4AD-PT-ADP模块吗?

楼主(2017-06-10):
有用过FX3U-4AD-PT-ADP模块吗?按手册的例子程序,采样不到温度,有用过的能不能提供一下温度采样的列子程序,最好也带上温度PID控制输出!

网友A:
这模块很容易啊,看手册就行了。
http://down.ymmfa.com/?id=366

网友B:
只要是对命令熟悉的,应该没有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C:
是不是初始化没有作对,图上是用FX3GA加两块模块,温度分别存到D1到D4和D5到D8

网友D:
用过,手册有说明,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