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各位大师,刚接触设计,因工厂用电都是三相380V,而设备用电是单相220V,用变压器进行转换,以下设计是否可能导致三相不平衡发生?
另变压器计算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220*3(负载所需电流)*1.5(系数)=990,所以我选择1000VA的变压器

网友A:
又是日本的设备

网友B:
1.5(系数)是什么
遇见!

网友C:
引用楼主gadna9于2017-06-10 19:22发表的 请教一个三相380转单相220问题 :
各位大师,刚接触设计,因工厂用电都是三相380V,而设备用电是单相220V,用变压器进行转换,以下设计是否可能导致三相不平衡发生?
另变压器计算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220*3(负载所需电流)*1.5(系数)=990,所以我选择1000VA的变压器

一个1000va的变压器,咋会三相不平衡,师傅,你想多了。明明有零线,为啥要用变压器变成220v呢,如果为了安全隔离还可以理解。加变压器还有一个好处,起码不会因为零线开路引起电压变高烧家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是日本的设备

日本设备好像是三相220v,单相110v吧

网友D:
直接380v+N就220V了~~又不是要三相220V
工業大負載才要考慮不平衡~~你那小電流~~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1000va的变压器,咋会三相不平衡,师傅,你想多了。明明有零线,为啥要用变压器变成220v呢,如果为了安全隔离还可以理解。加变压器还有一个好处,起码不会因为零线开路引起电压变高烧家伙。

加变压器就是为了安全隔离。我变压器选型计算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系数)是什么

人为放大倍数

网友E:
现在工厂用电三相5线制,有380V,220V,接地,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F:
隔离成220的,控制系统供电?

网友G:
引用楼主gadna9于2017-06-10 19:22发表的 请教一个三相380转单相220问题 :
各位大师,刚接触设计,因工厂用电都是三相380V,而设备用电是单相220V,用变压器进行转换,以下设计是否可能导致三相不平衡发生?
另变压器计算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220*3(负载所需电流)*1.5(系数)=990,所以我选择1000VA的变压器

这们算容量肯定没问题的!如果负载没有起动电流之类的,这个系数足够了!!

网友H:
这样取电好处多多……虽然要多花一点小钱
隔行如隔山

网友I:
一般来说,不超过允许负载时20%的不平衡是可行的

网友J:
直接一根火线和零线,设备多了就注意分配平衡。

网友K:
你的计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3A这么小的电流,直接L1+N就可以了啊,用得着这么麻烦么?我只能说是有钱任性。。。。
QQ:611369538

网友L:
火线加零线,为了安全可以安装单相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