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各位大师好!我现在使用的PLC 型号是三菱FX3U -16MR/ES-A 下载了里面的程序 到另外一台同样的PLC , 但设备却不能运转 ,是不是下载程序 要勾选(程序  参数  软元件内存),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全选勾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xy1883) 热心助人!

网友B:
    点“参数+程序”就好了~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xy1883)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每次都是勾的参数加程序
  • 下载积分:+1(lxy1883)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每次都是只勾程序+参数
  • 下载积分:+1(lxy1883) 真诚感谢!
  • QQ:611369538

网友E: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F:
    要全选,
  • 下载积分:+1(lxy188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