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各位大哥:
           你们好!
       现公司需要做一套PLC通讯扫描枪识别流程卡上的一维码(条形码),要求能够扫描通讯,读出的型号数据记录功能,请问用3U加485-ADP 制作方便吗?目前还没有选型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补充下配合选哪类触摸屏,做起来简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配合选哪类触摸屏,做起来简单?谢谢!

直接用富士的触摸屏,一个通讯口接PLC,另外一个口接扫描枪,PLC内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整个设置点点鼠标即可。

Good Luck~

楼主:
三菱5U和普洛菲斯触摸屏怎么样?谢谢!或者说还有更好的选型没有?谢谢!

网友B:
威纶通的带232口的屏都可以做,基恩士扫码器,摩托罗拉的手持式扫码枪实际做过项目,把屏读取的数据传送到PLC,PLC做好数据对比库做对比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C:
威纶通,信捷的屏都可以直接连扫描枪的,
QQ:611369538

网友D(2017-08-04):
有具体的范例吗?

网友E:
三菱GT2000系列的屏支持扫码枪

网友F:
记录数据可以触摸屏直连呀,

网友G:
三菱Q系列,一个读码器想用QJ71C24-R4通讯,怎么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菱Q系列,一个读码器想用QJ71C24-R4通讯,怎么走??

大哥~~~1151847703
你走422 485喔
QJ71C24-R2通讯
走232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三菱5U和普洛菲斯触摸屏可以。
读码器直接连接触摸屏的USB通信口,不需编写读码器的通信的PLC程序。

QQ:346994482

网友J:
FX2N自由口通讯 用FX3U 也可以,不要你要注意你的启始位和停止位,然后用RS指令就可以了rs d0 k0 d100 k15 这样就可以了 不发送只接受,实时比较D100-d114 里面的数据如果不一样就说明来数据了然后转存
扫描枪用的是ascii 码你还要转一下 转成士进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哥~~~1151847703
你走422 485喔
QJ71C24-R2通讯
走232
我就是走484通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