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顺序控制

楼主(2017-06-11):
sfc编程中怎么让上一步的动作保持到下一步继续动作

网友A:
set置位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set为何不行

网友B:
只保持一个周期,我上次也发现有这个问题,你需要保持置位的话,在你需要保持置位动作步骤里面加上就好了。

网友C:
1:继续在步内执行
2:顺控外输出

网友D:
用带记忆的继电器也可以啊
QQ:611369538

网友B:
?带记忆性?

网友E:
SET或着再输出一遍,例如SET Y0或stl s20 out y0 ld x0 set s21 stl s21 out y0,这样两个状态都有输出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