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7-06-11):
因为热电偶模块的读取值就是实际温度的10倍

所以我标定的时候过程值选择单极性 0-27648

设定回路值是0-2764.8

数字量输出

现在PID运行的时候输出端闪烁,用PID控制面板自整定也是闪烁

向导组态的输出数字量循环时间改10秒后就是10秒闪烁1下

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8-23):
应该选 双极性   -2000  ————13720

设定回路值是-200————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