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PLC TIML怎么使用,能否举例说明呀

楼主(2017-06-11):
龙其是那个SV ,SV ,N 的到底是怎么个理解?能否举例说明呀
如果还是有人用“百度”里面的原话复制进来,长篇大论的,就不必了,啰嗦了好多,没有一个例子拿 来讲得明白。

网友A:
SV设定值,PV过程值,SV-PV =0 定时器结束标志(也就是定时器定时到)为ON。
Good Luck~

网友B(2017-07-12):
定时10s后200.00为ON,延时5s后 200.00为OFF,并重新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