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控制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7-06-12):
求助大神帮忙,包括接线和程序控制。

网友A:
不是有说明书嘛,可以先看看啊,在把不明白的地方发上来问问,大家可以给你参考,你这样问大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啦

楼主:
这个图在网上搜到的。不知道接线对不对。

网友B:
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了啊
QQ:611369538

网友C:
PG和NG串个2K电阻。三菱伺服用集电极漏型本来要接OPC的,OPC自带1.2K电阻。你换成200SMART是源型输出,PP和NP接0V,PG和NG最好串个电阻。不串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不过看三菱J3驱动器手册内部线路,最好接一个。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