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C Access SMART 连接问题

楼主(2017-06-12):
200的程序编完了 想把符号导入S7-200 PC Access SMART 就是无法导入 显示空白里面没有变量这是怎么回事?
使用的200软件是V2.1版本 S7-200 PC Access SMART是 V2.0版本
望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先建立与cpu的连接,再导入变量数据地址

网友B: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的话,可以直接使用官方的DLL组件,不用安装,直接复制到工程目录,无须PLC内编程配合,可访问所有内存区域,详细可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C:
